PLC300选型,请问我应该怎么选啊,谢谢

楼主(2013-11-11):
公司有个项目:

1.模拟输入:72路

2.模拟输出:8路PID

3.开关量输入:25路

4.开关量输出:4路

上位机一台用组态王或WINCC

各位大哥大姐我怎么选型啊

网友A:
选个315 2D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个315 2DP吧。

我看网上好多人都用这个型号CPU,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B:
建议用GE的90-30系列PLC,CPU374(带以太网接口),电源用高密度电源模块,模拟量模

块用IC693ALG223(16通道),开关量输出IC693MDL930,开关量输入IC693MDL655、模

拟量输出IC693ALG392(8通道),上位软件用IFIX5.5,下位编程软件用ME(最新版

本)。驱动用GE9.

网友C:
选一台DELL的工作站级别的电脑(I5处理器,内存8G),装wincc7.0,simatic net 2010,winac rtx 2010,step 7 5.5 做成软PLC+wincc主机(授权都是DB)

西门子的CP5613卡*1

ET200M  : 6ES7 153-1AA03-0XB0 *2

SM321 :     6ES7 321-1BL00-0AA0 *1

SM322:      6ES7 322-1HF01-0AA0 *1

SM331:      6ES7 331-7KF02-0AB0 A18*12BIT    *9

SM332:      6ES7 332-5HD01-0AB0 AO4*12BIT   *2

把电脑当软PLC(基于windows系统的WINAC RTX的性能还是可以的),连接2个ET200M的从站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一台DELL的工作站级别的电脑(I5处理器,内存8G...

 软PLC是哪个软件?我一直没闹明白呢?只是见过西门子的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