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11-11):
我用欧姆龙cx-p软件的set和rset指令,置位和复位了同一个继电器线圈 w50.00,编译时为什么会提醒重复输出啊,plc是cp1h的。求指点。。。。。

网友A:
欧姆龙用置位和复位指令是会提示双线圈的,不用理会就好了。

网友B:
 还没有用过 欧姆龙cx-p软件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C:
如果程序中需用多个位变量(如:A、B、C)对某一位变量线圈 (如:M)进行置位与复位控制,编程时是不能用A、B、C分别对M进行置位或复位控制的,因为这样编程就是双线圈了,正确的编程应这样:用A、B、C3个变量的常开触点并联,再驱动M线圈置位或复位,就不会出现双线圈。

网友D:
OMRON就是这样的把重复输出报警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E:
欧姆龙置为有着优先权

网友F:
不影响,不过要分清楚置位与复位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