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钻机发电系统调速故障分析

楼主(2013-11-11):
   电动钻机的发电系统采用的是卡特3512型柴油发电机,柴油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由频率控制单元构成,采用转速和电流双闭环控制系统,控制其转速来保证供电频率的稳定 .R-HILL调速系统采用普通PID运算,振荡及超调时有发生,为了改善调速系统性能,采用了变速积分PID及模糊PID。变速积分PID用来调节积分系数,模糊PID用来调节比例系数

    1 变速积分PID原理

     PID控制器是一种线性控制器,它根据给定值r(t)与实际输出构成控制偏差:

     将此偏差的比例(P)、积分(I)和微分(D)通过 线性组合构成控制量,对被控对象进行控制。

     在PID控制中,比例项用于纠正偏差,积分项用于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微分项用于减小系统的超调量,增加系统稳定性。PID控制器的性能就决定于Kp、T1和TD这3个系数。如何选用这3个系数 是PID控制的核心。

    2 柴油发电机组数字调速系统中PID控制参数整定

    数字PID控制参数整定的任务主要是确定数字PID的参数KP、T1、TD和T。

对于简单控制系统,可采用理论计算方法确定这些参数。但由于柴油机调速系统的工况较为复杂,其数学模型并非十分精确,在此,采用工程整定常用的扩充临界比例带法,结合经验法再对参数进行调整,得到最终的PID参数。

   (1)采样周期T的选择

    在数字控制系统中,采样周期T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采样周期的选取,应与PID参数的整定综合考虑。

    首先,采样周期T的选取应满足以下要求:远小于对象扰动周期;比对象时间常数小得多;尽量缩短采样周期,以改善调节品质。

    该系统中,PID调节控制过程是在定时中断状态下完成的,因此,采样周期T的大小必须保证中断服务程序的正常运行。在不影响中断程序运行的情况下,可取采样周期T=0.1τ(τ为柴油机的纯滞后时间)。当中断程序运行时间Tz大于0.1τ时,则取T=Tz,

   (2)临界振荡周期Ts的确定

    初始确定数字PID参数时,在用上述方法确定采样周期T的条件下,从调速系统的PID调节回路中,去掉数字控制器的微分控制作用和积分控制作用,只采用比例调节环节来确定系统的振荡周期Ts和临界比例系数Ks。由单片机系统自动控制比例系数KP,并逐渐增大Kp,直到系统出现持续的等幅振荡,然后由单片机系统自动记录并显示调速系统发生等幅振荡时的临界比例度δ和相应的临界振荡周期Ts。

    控制度就是以模拟调节器为基础,定量衡量数字控制系统与模拟调节器对同一对象的控制效果。控制效果就是采用某一积分准则,根据系统在规定的输入下的输出响应,使用该准则取最小值时的最

    如前所述,采样周期T的长短会影响系统的控制品质,同样是最佳整定,数字控制系统的品质要低于模拟系统的控制品质。即控制度总是大于1的,且控制度越大,相应的数字控制系统品质越差。

    为获得与模拟控制器相当的品质,控制度选为1.05。不同控制度时,扩充临界比例带法PID参数计算公式

    (4)KP、K1、KD、T的求取

    根据实验所得Ks和Ts及选定的控制度,按表1计算出数字PID参数Kp、T1、TD和T。

    (5)控制效果的调节

    按求得的参数值在调速控制系统中运行,并观察控制效果。如控制效果达不到控制要求,可基于以下原则,根据经验法对参数做适当调整。

   ①增大比例系数Kp,将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但过大会使系统产生较大超调,甚至产生振荡。

   ②增大积分时间T1,有利于减小超调,减少振荡,使系统更加稳定,但会增加系统过渡过程时间。

   ③增大微分时间常数TD有利于加快系统的响应,使超调减小,稳定性增加,但系统对扰动的抑制能力减 弱,对扰动有较敏感的响应。

基于上述原则,调整PID参数时,应先比例、后积分、再微分进行调整

   (6) 现场实验

    通过控制比例积分调节环的R58值来确定最佳的效果具体实验见下表,参考R-HILL发电机模块调节图速度控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