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七

楼主(2013-11-1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七

   本文4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谁能帮我实现在按下I0.150s之后小灯自动向左点亮   =      Q0.7

回复:出个程序供你参考:

 说明:没有用加减计数器,而用字节循环左移指令编写的:按一下启动按钮I0.0,I0.0=1的前沿驱动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使T101=1。由于I0.0=1前沿只存在1个扫描周期,故当前沿消失后,T101立即进入断电延时中,延时50秒后,T101由1变0。T101=1的后沿使Q0.0=1,即第一个灯亮。同时又使M0.0=1,M0.0=1使T102通导,延时1秒,T102=1,其常闭触点断开,又使T102失电而断开(T102=0),其T102的常闭触点闭合又使T102得电开始延时。。。即T102构成自激振荡器,T102=1只保留1个扫描周期,用它驱动循环左移寄存器 QB0,使输出灯由Q0.0、Q0.1、Q0.2...Q0.7、Q0.0、Q0.1...依次循环点亮,直到按下停止按钮I0.1,灯灭,运行停止。

 该程序只用5个网络指令,很简短,已上机试过,好用,你可试试

  二、求助帖:求大神帮帮忙简化下面的程序

如果只有这几个到是好说,但是后面有好几十啊,求大神帮帮忙。

回复:编个程序供参考:

  说明:网络1进行初始化:将VD58的地址,为数据区的首址存入VD30中,再将VW36=0(即使VD36的高字存储器清零)

 网络2:进行数据传递:先将VW40的值减1,再乘4,其积与VD30相加,送入VD44里,再将以VD44的值为指针地址的存储器的内容送入VD584。由于使用SM0.0常开触点进行数据传递,故只用网络2一段指令就可完成将不同VW40值对应的数据送入VD584中。

 如VW40=1时,VW38=(VW40-1)×4=0 故VD44=VD30+VD36=VD30,其指针地址仍为VD30的内容,即:VD58+0=VD58。执行MOVR   *VD44,VD584运算,即将VD58-->VD584。

 如VW40=3时,VW38=(VW40-1)×4=8故VD44=VD30+VD36,其指针地址为VD30的内容+8,即:VD(58+8)=VD66。执行MOVR   *VD44,VD584运算,即将VD66-->VD584。

  三、求助帖:大家好。近来公司的污水控制程序不能用了,从新做了一套程序,是S7-200,为什么流量累计就是不准呢,流量输出为4-20ma 算出来和流量计上的数据一样,累计计算的思路是,1,现在主程序里面建立一个100MS的中断程序。然后把每小时的流量除以36000转换成每0.1秒的流量值,然后在把这个值放在100MS的中断程序里面累加,为什么累加起来的值很大,请问问题出在哪了

    回复: 你的0.1秒中断程序是怎样采样的,不能在0.1秒内连续采集AIW0数据,只能采集一次 AIW0数据,这样采集的 AIW0数据值对应0.1秒的标称流量值进行转算,其计算值才是对应该0.1秒的瞬时流量,将此值进行累加,其和既是对应时刻的累计流量值。

 提供你计算瞬时流量的转换公式,供参考:

  式中q20 为标称0.1秒瞬时流量值,它对应流量计输出的20ma,EM235模块对应输出32000.AIW0 为采集的瞬时流量转换的

  四、求助帖:顺序随机控制,有兴趣来看看

目的:用PLC和触摸屏(威纶通)控制8个指示灯。

要求:8个指示灯无序动作,也可以是4个指示灯无序动作,动作的顺序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动作的时间间隔也可以设置。

示例:如果是8个灯动作,比如最常见的是1-2-3-4-5-6-7-8-1.这种是简单明显的,但是可以通过PLC和触摸屏我可以把顺序控制成1-3-4-2-5-6-7-8,也可以5-6-7-1-2-3-4-8.。。。。。。。依次规律进行。如果是4个灯动作,顺序也是可以设置,动作如上规律。

    回复:可以这样处理:

1、用VB100~VB107作为8个灯泡的地址: VB100为第1灯泡地址,VB101为第2个点亮灯泡地址,……VB107为第8个点亮灯泡地址,其8个灯的地址存储器的置数内容分别置数为0~7这8个数字(互不重复):置数=0的存储器对应的灯第1个点亮,置数=1的存储器对应的灯第2个点亮 ……置数=7的存储器对应的等第8个点亮。触摸屏可对VB100~VB107随意设定这0~7这8个数,就可实现对这8个灯动作顺序的随意改变。

   2、用定时器T101作自振荡器,其定时时间不设为具体数值,而用VW20代替,其VW20可由触摸屏或上位机设定,这样就可实现动作的时间间隔也可以设置作用。

用S7-200编程如下,供你参考: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你第三回帖有点小问题你公式q20/qx=(32000-6400)/(aiw0-6400)才对。

楼主:
1楼:你说的对,这是笔误,你见最后的qx公式是对的就看出,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你说的对,这是笔误,你见最后的qx公式是对的就看...

王老师,不知我对你利用高速计数器测量转速探讨的消息收到没有。

楼主:
回3楼:抱歉!真没注意,你就在本文重新发个回帖,再通知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