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与matlab通信问题

楼主(2013-11-11):
如何实现300plc跟matlab通信,我想把plc的pid模块(FB41)拿到simulink中去取代simulink中的pid控制器,也就是把图中的PID换成plc中FB41模块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你可以在matlab直接写pid 直接与PLC交换数据!

网友A:
简便做法走OPC;s7300只要做好数据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便做法走OPC;s7300只要做好数据处理就好了!

  就是不知道300plc如何连接到opc,希望大师您能帮帮忙啊。就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好久啦,可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小弟我在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matlab直接写pid 直接与PLC交换数据!

      大师,你能告诉我具体步骤吗?我刚接触这一块还不太理解,希望您能多帮帮忙。小弟不甚感激,再次谢谢啦。

网友A:
不好意思,具体东西我没做过,只提供参考方法!请查看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