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无极灯,哪位比较了解?

楼主(2013-11-11):
最近单位要采购一批灯具,来替换现在的自镇流汞灯,了解了一下无极灯不错,无灯丝、瓦数低、寿命高,一个50w的无极灯比150w的还要亮,而且是日光,就是价格较贵,有了解的朋友吗?大家谈谈,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A:
  无极灯是Promise Light高频等离子体放电无极灯的简称,是综合应用光学、功率电子学、等离子体学、磁性材料学等领域最新科技成果研制开发出来的高新技术产品,是一种代表照明技术高光效、长寿命、高显色性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光源。

1.工作原理:

无极灯由高频发生器、耦合器和灯泡三部分组成。它是通过高频发无极灯的工作原理生器的电磁场以感应的方式耦合到灯内,使灯泡内的气体雪崩电离,形成等离子体。等离子受激原子返回基态时辐射出紫外线。灯泡内壁的荧光粉受到紫外线激发产生可见光。

2.工作频率:

高频无极灯:2.65MHz, 即2650 KHz,一般是内耦合式的。

低频无极灯:250KHz 和140KHz,一般是外耦合式的。

无极灯的发展方向就是更低的频率,更长的寿命。

国内已有企业生产140K低频无极灯,这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3.特点

1)、灯泡内无灯丝、无电极,产品使用寿命达60000小时以上。

2)、发光效率高,高频无极灯80Lm/W,低频无极灯85Lm/W。

3)、显色指数达80以上,采用优质三基色荧光粉,颜色不失真。

4)、宽电压工作,电压在185V-255V可正常工作。

5)、高频工作频率为2.65MHz,低频工作频率为230Hz,安全没有频闪效应

6)、光衰小,20000小时后光通维持率可达80%

7)、瞬时启动再启动时间均小于0.5秒

8)、启动温度低,适应温度范围大,零下25度,均可正常启动和工作。

9)、功率因数可高达0.95以上。

10)、安全可靠性,绿色环保、真正实现免维护、免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