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2013-11-11):
我工司有一台颚式破碎机用的是90KW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在起动时星型接法的时候电流是400A左右,转为三角型运转时电流为1100A左右,时间继电器设定为15S,请问这样正常吗?还有就是在星型转换三角型的瞬间星型接点的接触器会有火花,并且在运行几个月后星型和三角型两个接触器的触点严重烧毁。请问像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你是不是写错了1100A不对吧,90KW电机正常运行也就180A电流。你确认一下你有没有写错。安装你说的1100A电流直接不可能。

网友B:
是110A吧!接触器是多大的?换大一点的试试

楼主:
就是这么高的电流持续到电机完全启动后电流降到60A左右

网友C:
1, 你这么大的 1100A  的起动电流一定会是有问题的

2,接触器在换时有小火花是正常,如很大的火花就是更换接触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你这么大的 1100A  的起动电流一定会是有问...

楼主一定搞错啦,哪有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这个启动是有点负载的,电流是这么大,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你这么大的...

网友F:
星三角启动实质是相当于降压起动,降压起动的实质是用延长起动时间来降低起动电流的高。所以你还没等到完全起动就投入角型接法,当然电流高。延长时间吧,如果电机受得了的话(负载大)。

另外额定电流180A,起动电流按6倍算,达到1100A也是完全可能的。标准是定7倍以下。

网友F:
从星形400A起动电流来看,再延长起动时间到25S,应该问题不大。时间继电器先设定为20S,不行再加到25S。超过25S还不行,就要想其它的办法了。

楼主:
我把时间设过20S可是当到13S的时候电机的电流就开始下降了,转到三角型的时候电流还是那么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时间设过20S可是当到13S的时候电机的电流就开始...

 起动开始当然电流下降,但没有起动完全。

网友F: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负载太大,无法起动,电机在低速潜行,这是最糟的。

网友G:
1、星三角启动,星形接法与三角形切换正确时间在星形运行时电流达到电机额定工作电流时切换为最佳,如果电流过大证明星形启动没有完成,电机转速没有达到切换转速,电枢反电动势没有提升,此时切换到三角形运行电流不超那就见鬼了!颚式破碎机属于大的冲击性负载,惯性大,需要的启动时间长(例如大型球磨机的启动时间长达近25分钟),首先建议你延长启动时间(根据实际启动运行状况而定,但是你这个星形运行时间不得小于3分钟),如果实在启动时间太长电机发热厉害证明星三角启动力矩过小不适合你的这个负载启动,应该改用自耦变压器启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按大家的说法去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再向大家提问。

网友H:
降压起动时最佳的转换时刻,是当起动电流开始下降后,要等到起动电流不再下降为止,此时才转换到全电压运行。对完全空载的电机,起动电流可下降到空载电流,一般情况也要下降到额定电流后才转换,最高允许转换时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5倍。如果达不到以上要求,转换后的二次起动电流将超过第一次的起动电流,失去了降压起动减小起动电流的意义,还不如干脆直接起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降压起动时最佳的转换时刻,是当起动电流开始下降后,要等到起动电流不再下降为止,此时才转换到全电压运行。对完全空载的电机,起动电流可下降到空载电流,一般情况也要下降到额定电流后才转换,最高允许转换时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5倍。如果达不到以上要求,转换后的二次起动电流将超过第一次的起动电流,失去了降压起动减小起动电流的意义,还不如干脆直接起动。

1、顶!

2、“转换后的二次起动电流将超过第一次的起动电流,失去了降压起动减小起动电流的意义,还不如干脆直接起动。”说的好!

网友J:
颚式破碎机因为有个飞轮装置,星三角启动必定产生长时间启动大电流,而且是无法控制的大电流,飞轮装置笼式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非常困难很容易造成电机长时间过负荷大电流损伤(而且不单单是电机忍受不了不受控制的大电流),因为星三角启动只适合短暂的轻负荷启动。所以颚式破碎机启动实际是个重负荷启动不适合星三角启动。适合启动方式通常选用老方法自耦变压器方式(体积太大)。现今最好选用软起动器启动,调节适当参数标准将电流限定在一定电流范围启动不损伤电机。还有选用的是绕线式异步电机启动方式除了上述的两种还可以选择其他多种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