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涡流现象

楼主(2013-11-11):
   如果将块状或板状金属导体放在变化着的磁场中,在金属导体内会产生感应电势。因为块状或板状金属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由许多闭合的导电“线圈”组成的,因此,在金属导体内引起许多自成回路的环形电流,我们把这种电流叫涡流。

   涡流会引起能量消耗,使金属发热,且对主磁通有去磁作用,使设备效率降低。在电测仪表中,涡流是引起仪表概率附加误差和功率表角误差的主要原因之一。采用硅钢片做铁心,采用陶瓷或高电阻率的合金作仪表的支撑件都是考虑了涡流的有害影响。

   但是涡流也有可以利用的一面,例如感应熔炼炉、感应系电度表、电测仪表的磁阻尼等都是利用涡流原理而制成的。

网友A:
接近开关也利用了涡流吧.

网友B:
这是电气学上的涡流,流体力学上也有涡流的定义.

网友C(2014-10-29):
涡流效应在应用上有利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