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铭牌w/h怎么换算?

楼主(2013-11-11):
我看见很多设备铭牌标注功率时喜欢用MAX (最大) ……w/h,如120w/h,这样标注的有什么好处,怎样换算设备功率。还有的设备铭牌标注功率喜欢用KVA(千伏安),而不用KW,作用是什么。

网友A(2014-01-16):
120W/H,就是0.12KW,KVA表示变压器等容量,跟KW类似

网友B:
如果是最大120Wh,这台设备功率就是120W;铭牌是KVA,没有功率因数和效率,就不能算出功率(KW),只能有一个大概的估算。

网友C:
“设备铭牌标注功率时喜欢用MAX (最大) ……w/h,如120w/h ,”

1、可能他的本意是:

1)功率120w可连续运行1小时;

2)功率60w可连续运行2小时;

3)功率240w可连续运行0.5小时;

 ……

2、120w/h是一个不规范的表示方法,如果这样表示120w×h更好一些!

网友C:
“铭牌标注功率喜欢用铭牌标注功率喜欢用KVA(千伏安),而不用KW,作用是什么。而不用KW,作用是什么。”

1、交流电源一般要用KVA(千伏安),而不用KW;

2、用KVA(千伏安),表示电源的容量,他表示电源输出的额定视在功率,与输出是否是有功功率无关;

3、用电设备,一般表明额定功率用KW,表示设备额定的有功功率!

网友D:
120w/h是一个不规范的表示方法,如果这样表示120w×h更好一些!

网友B:
120w/h的写法不对,应该是Wh瓦时。

可以这样表示能量,蓄电池(如锂电就有这个参数)用安时和瓦时表示表示存储能量,因为量小,不能用K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