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LED接在220V电路作为指示灯上面,使用多大电阻适合?

楼主(2013-11-11):
如题:

1个LED接在220V电路作为指示灯上面,使用多大电阻适合?

有的说加个电容,不知道咋加?

网友A:
1个LED可能会出问题,有个反向击穿的情况要考虑。最好是2个LED反向并联,而且解决了闪烁的问题。

用电阻降压,电阻的功耗很大的。

至于电容,看看LED需要多大的工作电流,再用容抗公式计算一下。用电容降压的时候,电源接触不良或者频繁的开关容易损坏LED.

网友B:
  LED发光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一样,只能单方向导电,一般发光二级管的工作电流应取8~10mA。如只用一个LED,应考虑其反向耐压要大于300V以上的管子才可不易击穿。一般可用一只普通二极管与其反向并联,再串接一个限流电阻,这样对LED管的反向电压就没有过高的要求(一般的LED都可用)。见下左图:

  电阻R1阻值的选择: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很小,可忽略不计。当交流电正半周(左侧为+)发光二极管D1正向通导,二极管D2反向截止。当交流电负半周(左侧为-)发光二极管D1反向截止通导,二极管D2正向通导。即R1的电流仍为交流电流。如R1=12KΩ,则R1的电流I=220÷12=18mA,D1管(LED)与D2管的电流=18÷2=9mA. 电阻功率: P=220×0.01=2.2W

   如用电容降压,可用一电容器 C1 换掉上图的电阻R1就行,其电容C1的容抗=12KΩ,其电容C1值:C1=1÷(12000×314)=0.265μF。电容耐压>330V.见上右侧图。

网友C:
  建议楼主去直接买 220 VAC 的 LED 指示灯可能效果比你加电容及电阻的要好! 且五金城买现成的价格也便宜才 十几块钱一只

网友D:
自己用LED做220AC的指示灯,需要采用2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再串降压电阻,控制电流在发光二极管电流在4mA左右,再大的话二极管就会寿命大将!

网友D:
实际计算,选择电阻在47K到68K均可,电阻选择小1W规格或者0.5W均可,过小会发热异常损坏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其实这是家用电热毯和插头或者插座里比较常用的一般为100K以上的电阻,瓦数也就1/2.

网友E(2015-05-17):
学习了,本人使用两led反并再串一个100K电阻,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