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缆的压降

楼主(2013-11-11):
工地一个90KW的电机,到配电柜的线约40米,配电柜到配电房是长80米的120的铠装铝电缆,该电缆圈了直径1。5的圆约10圈,配电房容量足够,电机空载和满载的时候,配电柜的进线电压分别为365/385,从配电房量是385,电压不变,按照道理,铝线的容量足够,为什么工地的配电柜在重载的时候还会有压降?是否和该铠装电缆圈圈有关?

网友A:
肯定有关,不信的话可以撒开试试

网友B:
铠装应该是非导磁体所以跟这个没关系,

你的圈圈可以散开。还有如果有其它电缆会存在容抗也会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