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浪涌严重缩短继电器的寿命

楼主(2013-11-11):
家里吹瓶机的20公斤压缩气的电磁阀线圈24V,继电器型号:G2R-1-SN  10A

电磁阀线圈的驱动电流虽然不大,大概0.5A,但是浪涌(这个词不知道对不对)很厉害,断开会有小火花放电。

偶然在网上看到用电容来抑制触点分开时的火花放电和出点闭合时的阻抗,用一个电容就能解决问题

现在机器上共有16个这样的继电器,不过更换非常平凡。按道理来说这款欧姆龙的继电器是纯进口,质量非常好,但是线圈对其影响很大!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怎样选择电容,怎样连接电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浪涌这个词是对的

这个问题可以用仿真来探究一下,

R=1K ,C=1000μF,Vac=220Vrms

电压和电流波形如下:

头0.5秒的:

0-2秒内,平均功率15.2W,能量30.4J

0-5 ,6.94W,34.7J

0-10,3.55W,35.5J

0-20,1.78W,35.6J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涌这个词是对的这个问题可以用仿真来探究一下,R=1K...

 大神好专业!可是小弟不太懂哦!不知大神可否提供一种计算公式,根据线圈的电压、阻值来计算应该并联什么样的电容比呢。

另外看资料,貌似直流和交流并的电容是不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即使不使用阻容吸收电路继电器也不应该“更换频繁”,在额定电流下继电器的通断寿命都是很高的(10W次1800次/h),这个型号的继电器有用过,质量是非常好的,10A的触点额定电流你才0.5A,即使是直流感性负载也没这么严重。

究竟动作多少次回出问题?

如果离给出的参数差距大的话严重怀疑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不使用阻容吸收电路继电器也不应该“更换频繁”,在额...

欧姆龙的,进口的,绝对保证货源!

用在一出8 吹瓶机,每天吹瓶14万瓶,一小时动作约0.12万次,一天动作2万次左右。

我查过这款继电器寿命很高的。不过平均一个月下来至少更换20只。

因为今天修理电磁阀时看到是先导式电磁阀,我用普通的线进行短接,断开瞬间会拉弧。。。

所以想到是不是由于浪涌的冲击影响到继电器触点寿命

家里的灌装机用的是欧姆龙一款很普通的继电器一天动作0.75万次,驱动是SMC的小电磁阀,这都快3年了,继电器更换次数不到100次。

网友C:
  怀疑楼主买的是不是 山寨假货呀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即使不使用阻容吸收电路继...

加阻容回路会提高使用寿命,也可以考虑加续流二级管(注意观察对动作有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么高的频率, 为什么不用固态继电器?我看到的吹瓶机都是用晶体管驱动板的。

网友D:
如果对于速度要求不是特别严格,建议在电磁阀线圈并接一个续流二极管(该器件会降低电磁阀动作灵敏度,断开时间会产生滞后)。实际用固态继电器一样会产生滞后,原因也是直流固态继电器内部已经集成续流二极管,交流固态继电器内部已经集成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E:
G2R这款标的是10W次,你一天2W次,就是5天一个啦?

而最普通的MY2系列的 AC220V 0.4A感性负载的次数是 200W次左右,0.2A大概300W次

g2r的没看到具体的寿命图表。

网友E:
哈,这一款是马来西亚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2R这款标的是10W次,你一天2W次,就是5天一个啦...

 10W次是额定电压下(10A)情况下实验次数。并不代表说10万次就坏了!

而200W次是机械寿命。

G2R-1-SN  10A 这款机械寿命是1000万次呢。

按道理来说这款继电器很耐用的~

楼主:
按照习惯,上图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习惯,上图来看一下!

 继电器“损坏”后,是个什么现象?

触点烧蚀,变薄了,无法接触了?

触点烧黑,接触电阻增大?

动作不够灵活,不闭合或不断开?

拍个继电器故障部位的图片看看,总觉得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按照习惯,上图来看一下...

 目前还是只听到使用反馈,还没看到坏继电器的样子。改天去车间带个回来上图!

网友F:
我们用的是600--700次/h,负载是液压换向阀线圈,差不多要用半年(三班转)。加续流二极管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G(2016-03-03):
有机会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牌,并且给你改进意见,联系:zxyy15@163.com

网友H(2017-10-13):
24V电磁阀,改造成晶体管驱动完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