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G/CPU43显示RUN正常,但是控制程序没有反映!

楼主(2013-11-12):
求教各位高手,我厂一台C200HG/CPU43欧姆龙PLC因设备停用时间3个月,现在准备开机运行时,发现I/O点输入正常,RUN信号正常,但是程序没有反映,用笔记本连线在程序监控状态下,程序正常导出,启动设备发现I/O输入信号正常反映,但是监控程序没有反映,我把输入给他强制0N,输出显示0N了,但是0C225输出点没有信号指示输出 。后来我把原程序保存,把PLC进行了内存格式化,重做了一段新程序经检验传入PLC,重启再试机,发现还是原来一样的故障现象,是CPU硬件故障还是底板通讯故障等其他故障?请各位搞手帮帮我!!!

网友A:
检查程序里有没有主控指令或者将输出置O的指令!

另外可直接将输入输出都拆了,直接测CPU运行程序

网友B:
输入输出模块分别拿掉试试

楼主:
谢谢1楼2楼的朋友,我试试去!

网友C:
强制输出看看!看看循环时间确定是不是正在运行!操作模式是不是在运行或监控状态!

有没有手持编程器,好像编程器打在运行档不能拿掉!再看看设置选项里的启动模式!

楼主:
我把内存初始化,重做了一小段程序传入进行监控,发现故障还和原来一样,然后我把内存输出点强制ON,可是输出点没有任何输出。

网友D(2018-03-30):
是程序不运行

网友E(2018-05-12):
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是留着积分,等一下再用吧

网友F:
有人能解答一下吗?我业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