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速度信号给定的是百分比,百分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12):
单位有台变频器,速度给定的信号源是ext2 百分比给定的,这个百分比给定是不是转速多少的百分比?

是不是需要设置哪个参数,设置最高转速或变频器最高频率。这个百分比是按这个的百分之多少进行控制?

网友A:
电机首次运行时,变频器要通过ID RUN辨识电机参数,需要如入电机铭牌上额定参数,对ACS800来说,速度给定选在EXT 2,也就是用0(4)...20mA信号作为速度给定输入,范围对应0到额定转速。至于转速限制,通过设置20组Limit参数中设置20.01最小速度和20.02最大速度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