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试用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3-11-12):
今天终于有空拿出海为机子

先试试下载,结果发现CPU配置不匹配,这个怎么解决?

程序下载了,但是PLC报错。

网友A:
这是由于你程序里主机的型号和你实际的PLC的型号不符,你程序里选的是S16S0T,但是你实际的型号是S16M0T。你可以点击菜单栏的文件,进入“程序项目属性”里进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于你程序里主机的型号和你实际的PLC的型号不符,...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B:
董小<此处内容被屏蔽>是哪里人18810919823我的电话,交流一下技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董小<此处内容被屏蔽>是哪里人18810919823我...

已加QQ

网友C:
这个初次应用,不出一点问题就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初次应用,不出一点问题就不正常了

网友E:
个人认为是不是应该在编程软件做一些提示或者限制,如果项目CPU型号和实际的CPU型号不一致软件不要允许将程序下载到PLC,并提示.

网友F:
对:   个人认为是不是应该在编程软件做一些提示或者限制,如果项... 内容的回复!

本来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G:
对:   个人认为是不是应该在编程软件做一些提示或者限制,如果项... 内容的回复!

 所有的PLC和触摸屏都有这种功能的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对:   个人认为是不是应该在编程软件做一些提示或者限制,如果项... 内容的回复!

下载的时候都是有提示的,比如下载对话框会提示“匹配不同”

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看匹配信息的话,点击下载还会出现再次“警告”的窗口:

网友H(2016-03-20):
这个不算问题,现在编程都会选择实际的型号,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H(2016-10-12):
用起来越来越顺手了呢 呵呵

网友I:
各位应用过程中如遇到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海为技术支持热线咨询,随时帮您解决问题。

海为技术支持:0592-2230312转826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各位应用过程中如遇到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海为技术支持热线...

网友K(2018-04-14):
学习了好多东西了,感谢好心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