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测量问题

楼主(2013-11-12):
我们公司生产需要低压蒸汽,但是我们没有锅炉,用的是邻厂的蒸汽,我们结算一般是按照他们厂的孔板流量计,但是我们厂在同一管线上也安装了孔板流量计,我们厂里孔板用的合肥中亚的,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每天用的汽量他们厂比我们大40吨,我们分别检查两块表的零点都正常,量程都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他们厂的量程是60kpa,我们厂的量程是6kpa,DCS补偿没有啥问题,我们一直找不到为什么错那么多的原因,请兄弟们给出出注意,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偶上学时,老师就曾经说过,其说的是胜利油田与齐鲁石化的一个案例,就是原油输送管道,两端安装的计量表差距太大的问题,据其说还为此两公司打过官司。

贸易计量一直是一个难点,原因介质在输送中会出现热能、介质、析水、变相、压损等等原因造成的介质体积的变化,因此其容积在输送中是会变化的,现在通用的就是测量质量而不是容量。

由于蒸汽看做一个气体介质,因此其贸易计量中使用的是体积容量,这个需要换算成标方流量才能够进行对比。

偶厂的所用蒸汽也是低压过热蒸汽,也是外厂供给,只不过使用的是分体式的涡街流量计,在外厂和偶厂都装有计量涡街,偶厂的通过二次表的无线传输到外厂进行比对,一般两者的差值基本上保持稳定,虽有差距,但总的来说是按照人家的计量为准。

在用的两块表,都是同时采购的同一型号同一厂家的仪表,这种涡街流量计和变送器都是一年一检定的一级表,一般两者有一个月左右的有效期间隔,为的是到省城校准器件不影响蒸汽的贸易计量。

流量表检定要到省里的计量院去,而且一次表涡街及变送器和二次表同时进行。

楼主的孔板流量计检定比较麻烦,因为孔板不能够拆卸检定,而且孔板的安装附加误差较大,比如安装过程的同心度以及密封垫片的小小误差都会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而且孔板的设计参数很复杂,一旦蒸汽对孔板产生腐蚀或者蒸汽中水珠对其影响都会产生很大误差,还有孔板加变送器的模式需要引压管,而其冷凝水的洁净度、冷凝水的温度、以及变送器的精度都会产生不同步的误差影响,所以其两者之间很难做到计量流量的一致性。

楼主的描述,误差还是很大的,一小时40吨是一个不小的纠纷,偶感觉这个主要是蒸汽管道带水的问题,楼主注意沿路管线的保温,以及各个排水阀的排水通畅,一般蒸汽在输送中都会因为环境的散热造成蒸汽析出水珠,一旦蒸汽包水其就严重影响仪表的测量,如果带水严重其就变成两相流,所以要沿途保证切水的可靠性。

网友B:
贸易结算的 看成本 可以的还是用好点牌子 孔板我看到 湖北襄阳电厂的无线蒸汽贸易结算也有用孔板 看去还是蛮好的  但他们基本用涡街的好像  本来孔板误差有影响的 在来 你配套的差压变送器是否有问题  温度补偿的系数有没算的是安 你工作压力 温度 哪些运算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偶上学时,老师就曾经说过,其说的是胜利油田...

大师辛苦了,讲解的很细,学习了。那我们只能双方换成统一涡街流量计,不过我想问问测量蒸汽用什么流量计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偶...

什么表最好,这个不好说。就是涡街在使用中也是常常不准确。其实吧表使用好了孔板也是很准确的。

现场使用过很多测蒸汽的流量表,有旋翼式蒸汽流量表,有孔板、涡街、楔式、涡轮等,不论进口、国产都有不准时候。主要原因就是蒸汽带水。

换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现状下先找出两者差距的原因,在决定是否换表。

网友C:
从你的量程看常用流量应该在你的量程以内,这样就可以看出问题应该出在对方,孔板流量计在测量流量小于量程20%以下就很不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