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3-11-12):
用MCGS连接台达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停、频率等,如何做?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A:
1,首先需要判断两者能否直接通讯?

2,如果能通讯,采用何种硬件和协议?

3,找到相关的协议资料,启停和频率都有对应的地址。在MCGS中输入正确的地址才能保证数据的传输正确性。

网友B:
可以与台达VFD—A 通讯或者才有modbus 协议tongx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需要判断两者能否直接通讯?2,如果能通讯,采用...

可以通讯的,用的MODBUS协议,就是有点搞不懂触摸屏对变频器怎么寻址,

网友C:
直接用MDB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