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接近开关哪家的质量好啊??

楼主(2013-11-12):
大侠们好!!,小弟要选三线接近开关,国产的哪家的质量好点啊?????

网友A:
怎么说呢,图尔克已经在国内生产多年,也可以算是国产的。我们厂里面用的很多。至于用三线制的,你要考虑你的PLC的输入模块,以及PNP,NPN等形式。也不一定什么时候都用三线制的。这类问题你也可以到百度上搜索一下。使用什么质量品质的接近开关,取决于你的设备对稳定运行和是否连续运行的要求。若设备偶尔停机无所谓,则没有必要用太贵的品牌和型号。

网友B:
tend台湾天得的,非常OK

网友C:
只用过图尔克

很好额

网友D:
额。。。怎么说呢,欧姆龙。。。虽然不是本土的牌子,可是国产化算不算?

楼主:
谢谢大侠们!!!我想看看本土品牌的,因为这设备卖不上价,所以想选本土品牌,质量说的过去就行,最起码能用1年,别用不了个把月就坏了。

网友E:
深圳奥越信PLC,我们上生产厂家,质优价廉。有需要,加3.8.1.8.请6.4.8.7.1.

网友F:
台湾的tend,价钱也还可以,100多一只。但比图尔克便宜多了,

网友G:
我只能介绍一下我用的。

纸盒包装,黄底绿字写着“P&S”人家说是山寨谁的,我不清楚了。

在变频电机旁边伺服旁边不受干扰。测量开关频率达到150赫兹。足够自己用算了。三十来块。

网友H(2015-07-24):
上海信吕接近开关质量稳定,可靠

网友I(2016-04-27):
左川品牌的可以。质量好,供货快

网友J(2016-06-08):
必得客接近开关是国产No.1,因为它是完全按照欧美标准生产,供货一周就能到厂,质保长,服务相当到位,现在山东青岛也有办事处

网友K:
用东崎的,品牌TOkY,价钱可以,中山市产

网友L(2018-07-13):
引用 网友B:
tend台湾天得的,非常OK

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