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 2KW驱动器 突加负载时容易炸管子

楼主(2013-11-12):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做高压2KW交流伺服驱动器时,出现一个问题:电机恒定运行在700rpm,设备负载是通过离合器来加载的。加载后,负载本身是忽重忽轻,就是一圈之内,某个地方很重,其它地方很轻,带的设备比较重,电机额定扭力20牛左右,在重的地方,驱动器电流将达到3倍。。。据现场调试人员反馈,约持续几百毫秒。。。如果碰到某台设备特别重的,比较容易炸管子。。。目前怀疑电流增益太大,我们调增益都是按以前220V的方法调的(3.8KW调出的增益在设备上运行都没问题),在380V上,我们就没太大把握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炸管子。。。。。

                                                                                                    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已顶一个

网友A:
个人看法:是否一会加速一会减速的时候,逆变环节有回馈能量产生无法消耗掉?导致直流过电压?

网友B:
需要提供几个信息来分析:

1、用在2kW上的功率管的型号;

2、电机的额定电流、峰值电流;

3、硬件保护电路及软件电流限制值;

4、故障处理流程。

楼主:
驱动器本身运行在700RPM的,突加负载时,速度是在波动的,我们也配了制动电阻,没什么发生过 过压报警。。。。是不是速度波动时,直流电压电压过低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提供几个信息来分析:1、用在2kW上的功率管的型号...

 1 25A仙童的管子

 2 额定电流5.5A

 3保护电路反应灵敏,应该问题不大,软件电流限制在25A

 4 驱动器还在路上,没收到。。按现场人员的说法是,炸了两台,应该是管子炸了

我们还有一台5.5kw的,昨天反应也有类似的问题,低速时都没事,高速运行就炸药了

楼主:
没时间去现场,公司又没不能再现这种设备,麻烦。。。。。

网友B:
25A仙童的管子:

单管?IPM?耐压?需要具体型号越全越好。

硬件保护值多少?要精确值。

软件25A,25A的管子用满了?!没余量?值得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A仙童的管子:单管?IPM?耐压?需要具体型号越全...

 单管 1200V

 硬件保护34A

管子差不多用满了

楼主:
型号FGA25N120

楼主:
我们有几十台用了一两个月了,这个问题安装调试时最近发现的

楼主:
有时管子G击穿,没炸,三个管子全部短路,ShowMotion 你估计下,最有可能什么原因呢

楼主:
万用表量的,三个脚全部短路........

网友B:
还是没有具体的型号?单就25A的管子来说,对楼主应用电压等级字面理解是380V/2kW:

1、首先管子耐压要充分考虑AC380电压的波动、纹波毛刺及减速时的再生制动电动势,制动门限电压建议800V左右,从耐压余量来说选用1000V以上的管子较合适。

2、管子标称电流25A:行业一般指的是在理想温度(基本是常温)、理想散热热阻的条件下的最大持续电流值。

3、基于2,你的硬件保护值不要超过25A太多,考虑采样的纹波34A应该差不多;

4、考虑温升及环境温度范围,软件的限制值建议不要超过管子的额定值的1/2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有具体的型号?单就25A的管子来说,对楼主应用电...

 唉,管子选择也没办法,考虑成本问题,就选择FGA25N120,基本瞬时满负荷工作,要是不要超过额定值的1/2为宜,那只能选40A的

网友C:
晶体管没有过载能力,几百毫秒的3倍电流,足以损坏了。如果拖动的负载周期性、短时间扭矩大幅度变化,可以考虑在增加轴上增加惯性轮,不过调速的快速性没有了。

建议增加电机功率。

楼主:
这个跟增益大小有没关系呢

网友C:
有时为了降低成本,不留余量,甚至选小。其实得不偿失,往往损失更大。

用户心目中的形象更重要。因为选小一个小件,破坏整个性能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管没有过载能力,几百毫秒的3倍电流,足以损坏了。如...

设备对快速性没有要求,电机是成批做好的,改功率也还得换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为了降低成本,不留余量,甚至选小。其实得不偿失,往...

 我们是用的客气的,别家的用15A的管子

网友B:
FGA25N120:25A是100℃环境下,这个指标还和调制频率有关,10k调制频率电流值下降到16A。

楼主:
引用 网友B:
FGA25N120:25A是100℃环境下,这个指标还...

嗯,跟频率有关,但我们在调电流环时,都能达到25A的,只不过是低速状态,现在是高速状态,这也有关系吗?一般散热片温度在50度下的

楼主:
不过换大管子,值得试一试

网友B:
PWM的调制周期是多少?死区时间是否合理?散热工艺是否合理?绝缘工艺是否合理?

建议将输出电流限制,并加反时间特性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的调制周期是多少?死区时间是否合理?散热工艺是否...

10KHZ  4us 散热片很大个,有两个风扇,没问题,绝缘用的白色的绝缘布(叫不上名字)

 加反时间特性不明白,怎么加?

网友B:
10kHz,额定电流衰减到16A,所以你的持续电流必须限制在16A以内;

反时间特性就是查datasheet中管子过载情况下电流时间特性,电流越大持续时间越短,基本上是I2.dt的积分关系,单位时间内I2.dt的积分值有个限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kHz,额定电流衰减到16A,所以你的持续电流必须...

限制在16A内。。。“反时间特性就是查datasheet中管子过载情况下电流时间特性”,我愚钝,是看datasheet那幅图或那个参数啊?找了半天都没发现。。。。是那一页呢?datasheet 我在百度文库里看的 http://wenku.baidu.comli<x>nk?url=dcjcmeIeweM3k9POWLauPYqjnCJvCSNQthCZefv71M8cOexAPeH0-pi44oy_g1KxIu0xAEFhXI4W9gqR5qqxSR7PoJoWY_y3a3mAzjwHV8a

楼主:
有个问题 ,10k调制频率,如果电流超出16A,工作在25A,是因发热会导致烧管子的?

网友B: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_pdf/F/G/A/2/FGA25N120AN.shtml

是的看图4。

如果你在额定范围内使用,可以不用考虑反时间特性。

楼主:
哦哦,谢了 ShowMotion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时管子G击穿,没炸,三个管子全部短路,ShowMot...

管子击穿有两种可能,一种电流击穿,一种电压击穿

听楼主的意思可能是电流击穿。重载时电流比较大,短时间内关断不了管子导致击穿爆炸

建议换大点儿的管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有时管子G击穿,没炸...

 嗯,这两天也朝这方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