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pro故障,求助!

楼主(2013-11-12):
8点的数字量输出模块的2个触点分别控制2个电磁阀,现在按下触摸屏上的一个按钮(同时开启两个电磁阀的),其中一个电磁阀①没动作,本应该2个电磁阀(①②)都有动作的,然后我就对调2个输出触点,结果②没动作①有动作,说明电磁阀与线路都没问题,然后我更换了数字量输出模块,结果还是那样,一个有动作一个没动作,设备是德国进口的我不敢大动,而且程序是肯定不会有改动的,而且前天还好用的,请问是什么问题。之前有个电磁阀被短接了几个月。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电磁阀、接线都没问题,我换了模块还是那样应该也不是模块的问题了,现在硬件方面还没更换就只剩连接模块的,求助啊,到底还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没有改变,且早期是正常运行的话那还是你外部硬件有问题,或是输入返回的信号有问题,没有到达输出条件

  还有可能就是你的阀的连接输出信号线有问题或是阀驱动控制部件问题

  从你对调两个阀的输出来看,信号反回给定输出的问题可能大点,在线看看 PLC 程序有输出不?

网友B:
短接电磁阀?????那岂不是短路了?没说明白吧?

网友C:
能不能进去监控一下 是不是有条件没达到 从而没有输出

网友D:
你没说输出指示灯亮没。亮了,输出模块还是有问题,没亮那就是1楼说的输入返回的信号有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