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线烧断啦

楼主(2013-11-12):
昨日一个机械设备上电

上电瞬间,听到一声巨响

之后看见内部接地线烧焦了,拉拉那条线,整根线都烧断了

一段、一段

最后查原因

也没有找到所以然来、、、、、、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地线与相线短路了,可能是3相4线制电路,零线与地线是同一根线,但地线与相线接通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线与相线短路了,可能是3相4线制电路,零线与地线是同...

 很有可能接错线了

网友C:
不就是内部电线短路而已,烧了一点电线罢了

网友D:
应该是短路了,要不烧不这么厉害,上级开关干吗去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地线与相线短路了,可能是3相4线制电路,零线与地线是同...

网友F:
    应该是短路了,也就是 你的零线与相互之相完全接触大电流烧断

网友G:
如果属实,应当分析、查出原因。

网友H:
查找原因吧,短路了,上次我们的有个设备电缆就这次问题

网友I:
接地短路故障!检查线路!

网友J:
楼主上图吧,直观一些

网友K(2014-02-05):
接地短路故障.......................

网友L:
供电线路发生短路,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