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高速计数器此测速度

楼主(2013-11-12):
   我想用S7-200PLC的HSC3高速计数器读取I0.1输入的1000Hz左右的速度脉冲信号,每秒钟用T32定时中断读取HC3d的值,但是不知道怎么复位HC3,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是新手刚接触PLC实物,(以前没有具体操作过,只是看见设备上带的),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大侠们看来很幼稚,但成长需要时间和过程,希望大侠不吝施教。谢谢!

网友A:
利用HC3计数到达后中断(中断号19)进入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里面给HC3附初始值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HC3计数到达后中断(中断号19)进入中断程序中断...

 谢谢楼上  我这种情况不能用当前值等于预设值中断,我是要读脉冲求速度。每秒钟读一次HC3的当前值,每次读完HC3的当前值就要复位HC3 当前值,不知道如何复位这个当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