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740启动无频率

楼主(2013-11-12):
我的变频器fr-f740--11kw的变频器,模块烧了之后换上去面板启动之后正转灯闪烁,频率为0,旋转面板电位器加频率到50Hz还是显示运行频率为0 ,没输出也不报警。端子启动给频率也没用。

但是要是把P和P+之间的短接片去掉就能启动起来,频率也有。量输出变现为下桥臂不导通

不知道什么原因        哪位大侠知道指点一下会有哪些原因。

网友A:
驱动也烧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也烧毁了吧…………

 驱动检查正常的啊

网友B:
没有检测到交流输入。专业维修三菱500 700驱动板。需要维修咨询13812126331 18921263799

楼主(2013-12-15):
已经解决是中间那块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C(2014-04-15):
顶!

欢迎加入:三菱变频器终结维修群  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