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保护断路器选型

楼主(2013-11-12):
  CPU224XP  输入电压220v  应该选用多大电流的断路器呢?

  EM235  电流在30ma左右,加入断路器50ma的可以吗?

网友A:
CPU224XP  ,我一般都用3A的,大点没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224XP  ,我一般都用3A的,大点没有事

好的  谢谢

网友B:
主要是防止短路发生时候起作用的

所以这个电流不必太纠结,一般2A或3A

网友C:
  如果只是单独给 PLC 和 模块用电 3A 的够用多了 !

网友D:
有50mA的断路器吗?没见过。

给PLC供电的保护断路器不是保护PLC的,是保护供电线路的,在供电线路发生短路时,断路器能有效保护就行了。

PLC内部电源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50mA的断路器吗?没见过。给PLC供电的保护断路器...

哦  谢谢

网友E:
PLC有一定的保护耐压和耐电流,时间会长达1分钟。具体看硬件手册,都会有写得。

所以选个C3,C6就好了!

网友F:
哈哈,楼上的C3,C6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