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77配方存储问题

楼主(2013-11-12):
西门子MP277触摸屏在配方存储的时候只能存300个,就不能再存了。想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配方有多少个呀? 屏的配方只有 300, 你是什么东东有这么多配方?

建议使用 PLC 的 DB 数据块来做配方,你想做多少就做多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