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子程序中局部存储变量的用法疑惑

楼主(2013-11-12):
   在编写子程序时用到了局部变量L,当一次循环子程序后L中的数据会保存吗?当下次扫描这个子程序时会L自动清零吗?现在我编写的子程序循环第二次时会保持第一次的值,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谢谢

网友A:
L数据,即临时区数据,在子程序调用完毕后即抛弃,系统不会清零,每次调用时会重新分配。

第二次保持第一次的值,代表没有其他子程序被调用,因此当前的L区域没有被改写,因此保持原先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数据,即临时区数据,在子程序调用完毕后即抛弃,系统不...

哦  那我想把L区数值初始化,怎样做呢?我加一个传送0的指令,导致子程序结束后一直为零,这让我很郁闷啊。请再帮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L数据,即临时区数据,...

对于L区的变量,需要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原则。

网友B:
  我只知道  L 临时数据,即临时区存储区,就相当于中转站一样,在子程序调用完毕后即抛弃,系统不会清零

网友C:
L中的数据不会保存,每次调用时要给这些寄存器一个确定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L中的数据不会保存,每次调用时要给这些寄存器一个确定的值

那我再次执行这个子程序下时为什么会保存上次的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  L 临时数据,即临时区存储区,就相当...

子程序中如何对L区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

在哪赋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