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毫伏表是正偏还是反偏?

楼主(2013-11-12):
在下图中,当合上接到线圈1的开关K的瞬间,在线圈2中的毫伏表的指示器是正偏还是反偏?

楼主:
这是不是要用楞次定律来解释啊。。。。。

网友A:
反偏。

至于是什么定律就忘记了。

励磁线圈拇指向右,负载线圈需要抵抗磁场增加,所以拇指向左,所以电流从负端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