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泵,单独控制,带消防,求电路

楼主(2013-11-12):
两台水泵,单独控制的,装在一个箱子里,带消防联动,有谁知道消防联动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起保停加一个消防联动。

谢谢。

网友A:
一般消防联动需要在电路中串联防火阀,需要有强制启动,远停,还要有消防返回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消防联动需要在电路中串联防火阀,需要有强制启动,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消防联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风雨人生...

网友D:
要是你只负责水泵的话,消防你就甭管他,消防要联动的话,搞消防的的会提供一个类似于现场模块的小盒子,里面有输出信号的干接点,还会有一个泵运行的信号返回接线端子。

几年前研究过一下消防系统,消防系统就类似于一个现场总线型的通信系统,现场的什么烟感,温感,流量开关,泵的返回信号都是通过两根信号线传送到消防主机,经过消防主机对信息处理后,再传回到现场的模块,现场的模块就会动作,泵,防火门,风机就接到那些模块的输出上面就行了。

网友E:
消防水泵接触的不多,这个感觉专业性强一点,一般都会有专业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