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接地是如何保护人的

楼主(2013-11-12):
关于保护接地如何保护人的有几种说法,不知道哪种是正确的?请大家指点一下,

1、有的说法是:在TT系统中,电源中性线接地,设备外壳接地,当设备发生某相碰壳漏电后,接地电流为220V/(4欧+4欧)=27.5A,这个电流不足以保护电路切断电路。此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约为110V,人碰到外壳后,人对地承受110V电压,也存在一定危险,不能完全保护人。

2、有的说法是:当漏电的时候,如果设备外壳接地的话,人摸到外壳的时候是与大地在同一个电位上,没有电位差,所以电不到人。

另外,如果是电源中性线不接地系统中,设备保护接地是如何保护人的?是上述第二种说法吗?

网友A:
无论哪种说法都要注意电阻----接地电阻、人与地的电阻、接触电阻、供电线路电阻,严格说应该是阻抗。

人接触漏电设备外壳时,人不是地电位,设备外壳也不是地电位。

现在TT系统保护主要靠漏保。

TN系统才是供电保护应用最多(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