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回传数据处理

楼主(2013-11-12):
台达ES系列PLC与VFD-B系列变频器通讯时变频器的回传数据存放在D1170--D1185中(MODRD K1 H2102 K3 )如果是多台通讯那么每次的回传数据都是在这里,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1.如果是多台,我怎么把回传的数据分别存储,因为我要在触摸屏上面显示主频 输出频率和电流(每台分别显示)程序该怎么做?

2.我用的是rtu模式,回传的数据我要怎么处理才能显示在触摸屏上面?

网友A:
根据回传数据中变频器的站号即可!然后再传送“输出频率”和“电流”到不同的数据寄存器。

网友:
使用LINK功能数据单独存还简单

楼主:
对: ljbcompany 根据回传数据中变频器的站即可!然后再传送“输出频率”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PLC和变频器可以正常通讯,启动停止,和改变频率都没有问题,就是我看不到返回的数据,我用的modrd k1 h2102 k3  ASCII模式,我监控D1050 D1051 D1052三个寄存器的值,发现一只都是0,根本没有回传数据,我也试过把手动触发回传数据,也没用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了!!!

网友B:
每读一次都要把D1050转存到普通寄存器,轮询太麻烦,不如用link简单

网友C:
你使用的是RTU 在D1073-D1078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