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救急!

楼主(2013-11-12):
一个西门子MM440-55KW的变频器用在阿特拉斯空压机上的,现在空压机停机的时候正常,启动后变频器无任何反应(不报警,也不启动),大约10秒左右空压机面板显示"变频器格式错误  65"   . 变频器之前有人修过,怀疑参数有问题,  现在P700=5   P1000=5   .  求助此机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最好有整套的参数 ,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起动参数有问题呀,维修后可能 原来的参数还原了,这样也要重新设置启动参数,包括电机的整定参数==

网友B:
变频器与主控器之间走的USS通讯啊,这个参数最好是问厂家吧

楼主:
哪位大侠调试过啊 冒个泡啊

网友C:
现在输入的控制字是47E吗?

网友D:
没有调试过西门子 估计启动参数设置有错误。

网友E:
MM440的变频器说明书到处有,你下载来看看吧。

网友E:
你先查查面板--变频器格式错误--来自变频器的啥信号,然后在检查变频器那信号的参数设定。

楼主:
I/O板上的5和6两个端子 不知道什么作用  5-9是一启动就闭合 6-9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设备通电就闭合  奇怪了

楼主:
P701.0=0  P701.1=99   P701.2=99    P702.0=0   P702.1=99   P702.2=99  里面的参数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