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控制两台伺服

楼主(2013-11-12):
今天用FX1S控制两台伺服,上位机是触摸屏,刚开始一台用D2 和D4寄存了频率和脉冲,上位机给频率和脉冲是给到D200 D202,然后再付给D2和D4的,第二台分别对应使用的是D201 D203 D3 D5,运行起来速度也就是频率完全乱了,当把第二台改为使用D210 D212 D12 D14的时候却正常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不吝赐教。可能会表达不到位,随时补充。

程序如下:

网友A: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D201 D203 D3 D5 被占用了

网友B:
 不会 FX 的伺服控制的 农民工飘过 !

第一台 D 200 到  D 202,  而你的第二台还用 D 201 和 D203 当然有点不对 !

楼主:
没有被占用啊,检查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被占用啊,检查过了

 还说没有被占用,程序里面不是用了双字除法,乘法运算了,怎么还不占用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还是对 字节 位 单字 双字 的认识不够。

网友D:
32位数据=D200(16)+D201(16),避免用错字,建议一直偶数位,D0 D2 D4 D6、、、、

网友E:
D指令乘法结果后占用了4个D的位置,这个事情你没有注意到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