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KS97GPRS模块使用

楼主(2013-11-12):
目的:有客户要求机器发往外地,可以通过远程控制,监控PLC内部的数据,及远程调试

原理:通过电脑发送数据,转为GPRS流量,手机卡接收转发给PLC,最后数据反馈给电脑

硬件:KS97短信模块、KS97测试版(提供电压和指示信号)、232转485转换模块、带485口的顾美PLC(或者一体机)

实现过程:按照KS97资料库中设置参数,在电脑上设置服务器IP地址和端口号

            在KS97模块中设置对应参数

连线:PLC---485---232TO485---KS97---带流量的手机卡

                 ........(GPRS)

                电脑(监控软件)

PLC通过自由协议和服务器端连接上,将互相传输的数据mov给对应的寄存器值,即可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服务器给对应的寄存器值写数据,或者PLC里面相应的数据反馈到PLC

优点:功能容易实现,短信模块小巧,可集成在PLC一起,使用方便、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均可使用

使用范围:需要远距离监控和调试机器的设备

网友A(2014-01-05):
要接远程模块?是放在PLC内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