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数据(程序)错误该怎么办?

楼主(2013-11-12):
故障表现:数据乱跳,程序不按照正常走可能原因:

1、使用非我司提供GX 8.52的编程软件, 更换软件以后排除方法,关掉PLC拨码开关,清除PLC内存,然后重新使用GX 8.52下。

2、PLC程序出现逻辑错误,使用小片段实验功能,然后排除。

网友A:
很有特点的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特点的软件啊。。。。

数据乱跳,一般是软件和程序的问题,遇到情况要一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