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体管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11-12):
PLC输出为共阴极输出,理论值为1A,实际最好使用500mA以内,COM接线为负极,请使用24V电压,作为开关量时没有电压输出,如果外接继电器,继电器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A:
我们这设备上的控制柜,晶体管输出的都是外接继电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设备上的控制柜,晶体管输出的都是外接继电器的。

为什么不直接用R型输出的呢?

是不是个别功能环节需要T型输出。

网友C:
用继电器负载要注意PLC内部是否有续流二极管,没有,要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

网友D:
我做的是继电器和晶体管混合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设备上的控制柜...

是的,具体是根据客户的需求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负载要注意PLC内部是否有续流二极管,没有,要...

分析的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是继电器和晶体管混合输出的~

选型时,都会根据客户需求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