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触摸屏PLC一体机EX2N-70H com灯怎么不亮?

楼主(2013-11-12):
我的触摸屏PLC一体机EX2N-70H com灯怎么不亮?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是怎么回事?软件都下进去了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检查您的通用串口父设备里属性设置是否正确,其次检查您的变量是否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