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触摸屏一体机怎么设置登陆密码?

楼主(2013-11-12):
我想给触摸屏一体机加个登陆密码,怎么弄?

网友A:
这个可以有,具体得看用户设定几级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具体得看用户设定几级密码?

就是打开一体机要有密码才可以进入程序~

网友B:
顾美得不是只能够上传 不能够读取吗

网友C:
打开程序以后,打开您需要设置密码的页面--在工具-用户权限管理里面设置密码

在该窗口添加一个按钮--双击按钮,添加脚本程序登陆返回值= !LogON()

IF 登陆返回值=0 THEN

IF !CheckUserGroup("管理员组") = 0 THEN

     用户窗口.窗口0.Close( )

     用户窗口.窗口1.Open( )

  ENDIF

ENDIF

会弹出一个小窗口会在实时数据库添加登陆返回值,这样您的密码就设置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