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程序看不懂啊

楼主(2013-11-12):
FX3U的PLC,200P/R的编码器,程序中编码器的运算看的不是很明显,求解?

网友A:
   先看看,是什么 编码器,控制什么,有现场图片来一点更好

网友B:
高速计数器C235的计数值读取后转换成浮点,除以1000之后存入D224、D225。周期是1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计数器C235的计数值读取后转换成浮点,除以100...

谢谢,但之前运算不是很懂啊,在触摸屏上显示长度,这长度是一直在变化的,有一段滚轮的的周长运算和计数器没有关系啊,这不实很懂啊

网友C(2014-02-20):
这个程序看起来不完整,最好有注释,分析方便些,另外长度好像没有计算出来,触摸屏怎么显示

网友D:
正在接触这个东西,我看看

网友E:
有注释不?

网友F:
得看内容才知道好坏,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网友G:
正在接触中~~~好坏都能多懂点

网友H(2014-05-16):
引用 网友I:
网友H

西门子的STEP 7软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网友I  本人新手请问这是用什么...

 不对吧,GX works吧

网友L(2014-06-18):
下了看看,看能看懂不

网友M:
FX系列的不是三菱的吗?怎么说用STEP7来看呢?

网友N:
看什么?一大堆什么的,你要我们看什么?

网友O(2014-10-15):
最近也在研究编码器计算长度,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先看看,是什么 编码器,控制什么,有现场图片来一点更好

网友R:
D200是圆周率π=3.14啊

网友S(2016-12-01):
不懂啊看看学习看!!

网友T:
其实和普通开关量计数没多大区别,只不过是高数计数器有专门的计数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