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CCCSP4组态软件

楼主(2013-11-13):
大神们,我用的是西门子WINCCSP4组态编程软件但是在运行仿真时打不开会出现如下图的错误提示,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是不是你的 WINCC 的软件中的仿真没有安装,或是安装不正确呀?

建议修复 RUNTIME 或是 重新安装

网友B:
RT版本不兼容你的2007. 也有可能你装的时候操作不正确.

重装  可能要换系统重装了

因为如果卸载不完全的话 可能重装不了

装的时候选择自定义安装,把仿真也点上 你试试看

楼主:
对: 阿水--王者之师   是不是你的 WINCC 的软件中的仿真没有安装,或...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
对: 领域 RT版本不兼容你的2007. 也有可能你装的时候操作不... 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