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转向问题,绝对没有遇过的故障

楼主(2013-11-13):
昨天到现场调试一台变频器,变频器功率是1.5KW带的电机是变频电机1.1KW。电压380Y型接法 电流3A   5-100HZ 。控制也是简单的就电位器调节频率、一般在60-70HZ ,一个启动信号从端子了上给定。真的太简单了。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确让我在现场待了几个小时天黑才到家。

以前控制电机的是台松下的变频器坏了,我们拿了一台国产的去换上去。

步骤:上电,电机参数。频率来源,运行信号给定方式。OK!

     试运行,方向反了。停机任意调二相线。在运行正转没问题,心里觉的没问题了。现场是传送带的启动很频繁几乎0.2秒就有一次。我就在端子子上多点了几次运行信号,一次正转,二次正转,三次正转 关键点来了,四次反转了。对你没有看错是反转了。我都是心里一惊怎么会反转了,是看错了么?不要慌,我又点了运行信号还是反转了。额的个神。。。。。这是什么故障。在客户面前不能表现弱,不然人家对你就没人信心了。

这种情况是我没有遇到过的。异步电机原理是改变任意二相,磁场变,方向变。或者是让变频参数改变。难不变频电机不一样? 不对啊!

楼主:
于是走到电机前查看情况,电机就后面是一个散热风扇,前面就是带的一个减速机,减速机在带链条。电机线是直接进电机盒的。中间没有东西。

楼主:
我再试,把电源断了,重新上电。运行正转,一次,二次,三次正转,四次就是反转了,后面都是反转了。在反转的同时变频器的FWD灯是亮的。我在试运行反转端子,FWD不亮电机还是反的。这时旁边有人提醒是不是变频器的参数调错了,但我心理知道我是没有调二个参数的,怎么会错了? 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把参数初始化了。。

楼主:
于是乎:初始化后的变频器上场了,设置还是频率来源,启动信号。现在就这二个参数。启动一次二次三次正转,后面就是反的了。

想想是不是和启动信号有关系呢,把端子的改为面板启动还是一样的。于打变频器的厂家的电话问问啥情况,厂家说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过,或者说就是主板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方法啊。。。。。已中午了,本以为很快就搞定的,半了天都还没有解决,客户提议到食堂去吃饭先。吃饭时我联系了其它同事,都没有遇到过。我,,我,,,我,,客户今天一定要开起来,考虑都可能是变频器的原因多点,让公司在送一台到现场来。

楼主:
在同事送变频器的期间,都准备做换变频器的准备了。 想了想还是想去现场再试一下,到现场还是把变频器初始化了的。在调试, 一样的先正后反转。换UVW的任二相也不行。

恼火。。。突然想到换台电机试试,于是问客户还有没有小电机,客户回答是肯定的。拆变频器到另外电机上,不是变频电机。  接线上电运行,一二三四。。。都是正转,我想要正转就是正转,想要反转才是反转。断电在上电也是正常的。啊悲剧了,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把变频器移回去,注意力转到电机上,把电机的接线盒拆开 Y型接法,仔细观察后发现电机上的U V W和变频器的U V W上的对应线的颜色不一样,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把变频的U V W按电机上的接法对应。在试机,正常了。问题解决了,但是原理还没有清楚,为什么呢?

希望大神解释下,科普下

网友A:
按照你5楼的说法,我觉得,UVW接法对应后的试机可能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啊。

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0.2s的启动间隔,因为旋转磁场并未完全消失,剩磁和再次通电的磁场进行了叠加?当然这个只是猜测。要不有机会改成UVW不对应再试下,如果还是123正,4反,不妨加个制动电阻?

电机反转的情况也会有的,主要原因是奇次谐波严重的时候,产生了负序电流时会反转,按你说的,这点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A:
MARK一下,关注这个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1/533753_1.shtml

网友B:
是不是那电动机运行后被负载拖反转了,而你变频器本身又具备并联倒泵的功能,就是变频器本身是本来正传的,但是可以被负载驱动着反转运行的功能,有个俗语我记不清了。

网友C:
这个得要学习下,没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D:
原来我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机和变频器之间的电线有一项折断了,(没有完全断开),更换了一条新的电源线就没有在出现这种“鬼使神差”的问题了

网友E:
难道这电机是特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我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后来发现是电机和变频器之...

现场,用的是2.5的线,我都准备换线,考虑都准备换线了。客户现场没有线,就没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那电动机运行后被负载拖反转了,而你变频器本身又具...

楼主:
电机铭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F:
我觉得有必要跟换一下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并且检测一下各相电流

网友G:
这确实是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专家解释一下?

网友G:
参数有没有设置反转禁止啊

网友H:
你没试试把线再接回原来的接法,看看问题还在不在?

网友I:
悲剧的问题,解释不清楚,遇见这种问题很是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没试试把线再接回原来的接法,看看问题还在不在?

试机正常的时候,我都想把线在反一下试试,客户不愿意了,说如果在啷个了,影响生产了

楼主:
现在心头还是有个疙瘩

网友J:
变频器是不是没有接制动电阻呀

网友K:
这个没有什么特殊,问题还在电机电缆

网友L: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解决的方式是……(变频器到三相绕组有一根线虚接所致,换新线,检查电机三相绕组是否平衡)

网友M:
虚接不报故障吗?

网友N:
想前辈没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知识

网友O:
奇怪,奇怪 真奇怪,腰里长出胡须来!

网友P:
没遇见过真是奇怪,谢谢楼主

网友Q(2013-12-18):
变频器和电机的三相线有虚接的话,正常的变频器会报故障。

不知这种特小的电机难道不会?

网友R:
没有见过这样的故障现象,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S: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换了几个变频器还是没有解决。。。后来检查三相电流得出结论是电机问题,确认电机接法有问题后纠正后解决,问题是原来的变频器(东芝)运行了N年一直在运行。。。。后来考虑应该是东芝变频器没有输出检测功能(后话)

网友T:
我赞成是电机三根电缆线有一相虚接的观点!几年前,我也遇见过,是控制一风机,最终确认是一相线被磨破打火似断非断

网友U: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要学习下,没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K:
线路虚接或者电机内部线路虚接,小电机可以380V 2相启动运行滴

网友V:
很新奇的问题没见过。

网友W:
值得学习的问题!!!!!!!!!!!!!!!!!!

网友X(2014-03-04):
神奇的问题,  学些了

网友Y:
学习,长见识 哦,对以后的工作有作用的。

网友Z:
有一相虚接,在你重接的时候,不经意间就把虚接点弄好了

网友AA:
很有意思啊!

网友AB:
没有遇到过,也太神奇了,前三次都是好的,第四次就反转了

网友AC:
缺一相运行,小电机,和变频器无关。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缺一相运行,小电机,和变频器无关。

网友AE:
对: 守望麦田 引用 交直流 的回复内容: 缺一相运行,小电机,和变频..

这个应该正确。

我倒是相反,遇到奇怪问题就特别兴奋,要找出答案多让人兴奋啊。。。就像考试解了道难题。。

  我也教育新来的小年轻,不要太毛糙,书包知识和实际工作还是有差距,也说明我们这行比较辛苦,很多时候事情解决了以后看起来挺简单的,却耽误好几天。就像猜谜语,告诉你答案了,你恍然大悟-----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要你自己猜,你可是要费劲的。。。告诉他们,不要老是看着我们的答案就以为我们干的简单。。。呵呵。

网友AF:
呵呵,以前也遇到过相似问题,当时是电机缺相。

网友AG:
很简单的问题,偶遇到多次啦。就是有一根线虚接的。换线就解决

网友AH:
长知识了,谢谢谢谢,以后遇到这类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网友AI: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问题,在照这样试试。

网友AJ:
电及工控往往就是发现问题的时间长,而解决的时候或许就是几秒钟。因此让众多的非技术人士‘看低’咱们。

网友AK:
电机内部的接线不良,偶时候缺项或一项接地变频不报警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换个电机吧

网友AL:
我遇到的那次没你那么惨,只是出现两次反转就检查输出侧。发现是缺相

网友AM:
受益匪浅!!!!!!!!!!!!!!!!

网友AN:
值得我们学习,以此为鉴,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解决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AH:
长知识了,谢谢谢谢,以后遇到这类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网友AP:
电机线接触不亮才导制电机反转缺相

网友AP:
变频器是星型接的吗也有是电机内部出来的引线首尾接错了.

网友AQ(2014-04-18):
长姿势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也有方向了

网友:
这种故障处理过,电机缺相

网友AR:
先把电机线拆掉,看看还会不会出现三正转一反转的现象。

如果没有,就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AS:
电机缺相的话变频检测到后不是会报故障的吗?况且电机在正转情况下瞬间又变为反转,那么电流会升幅很大的吧,变频也不报错?

网友AT:
问题应该还是在变频器上吧,你说换的国产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AU:
搞不清楚呢,没遇到过,期待高手 解释

网友AV:
值得学习,头一回碰到

网友AW:
涨姿势了,多谢各位分享....

网友AX:
能不能是换相以后,没重新做自适应的问题?

网友AY:
遇到过一次故障,描述如下:大约0.55KW电机,经减速箱、链条驱动输送皮带,要求按照一个方向运行。故障时一会正转一会反转.没有弄明白,告诉师傅后说可能缺相,要赶快停止避免电机损坏。

事后检查电机接线盒一相接线松脱,热继电器选择过大,不能及时断开。

建议调试检查时测量三相电流,可有效判断问题点。

网友AZ:
应该是电机出口线端子有一相虚,缺相所至。之所以123正4后都负,是因为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的定子,转子结构不同,变频电机为了适应变频器的非正炫波电,铁心比普通电机要大,线径要粗,绕线要多,所以铜损高,剩磁多。因缺一相,在前3次剩磁的积累,达到了超过第4次的刚起动的磁场,就反转了。123次连起后,等一段时间在起就不会反转了。这种现象大电机就不会出现,或小电机负载重时也不会出现,变频器会报故障 的,个人遇见,同行参考。

网友BA(2014-05-21):
值得学习学习。生产一线的实战经验。

网友BB: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5楼的说法,我觉得,UVW接法对应后的试机可能问...

应是缺相运行。一相虚焊。

网友:
这种情况,移动小车就最多拉,只要是电机线行坦克轨的或者是行钢索的就经常会遇上这种情况。

网友BC:
以前都遇到过!找了很久未处理,之后换了个电机就好了。。

网友BD:
一般都是电机线的问题

网友BE:
伟创变频器 学习了,遇到这类问题可以很快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K:
楼主摆姿势了没有呢

网友BF(2014-06-20):
学习了,谢谢楼主呀,以后自己遇到就好解决了。

网友BG:
引用 网友Y:
学习,长见识 哦,对以后的工作有作用的。

网友BH:
涨姿势了,第一次看到。。。。

网友BI(2014-10-15):
长知识了,谢谢谢谢,...

网友BJ:
电机缺相也好,虚接也好,就算变频器没有缺相报警,却怎么可能在反转次数上每次都准准地发生在第四次正好起作用?

不太相信是硬件问题,如果再换另一台同型号变频器依然如故,那我倒情愿认定这是变频器内部程序中出现了BUG。

其实考验我上述推断的最好办法是更换另一种变频器,如果更换了变频器的种类仍然出现这个问题,那我才相信这是外部硬件故障导致,否则大家认可的故障推断不具备说服力。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更换了另一种型号的变频器后仍能出现这类奇葩的故障现象,我想本网站足可以将该现象递交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让世界级的电气专家来窥究该奇葩现象背后的奥秘了。

网友BK:
实际工作中确实碰到过电机一会正传 一会反转的问题  多半是电机缺相所致  如有时控制电机用接触器 断路器有某相似接非接  这种故障处理起来破费时间

网友BL:
好实例啊   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BM:
电机没有问题,变频器也没有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

1、电缆有虚接的地方,导致缺相磁场畸变,方向不固定。(这个现象本人接触过多次)

2、就是启动间隔时间太短,平凡的启动导致前三次剩磁叠加,导致反电动势大于供电端电压,形成发电状态,(这时可以监控一下电压和电流值,看有没有负值)

网友BN(2015-08-27):
xuexile,学习了,mark,以后多注意一下

网友BO(2017-03-01):
电机内部某相接触不良或电机接线有似接非接的情况。

网友BP(2018-07-13):
      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网友BQ:
正好想看一下,学习了

网友BR: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问题,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