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系列的PLC工作环境

楼主(2013-11-13):
B1系列的PLC在零下15摄氏度能工作吗?看型录上是5摄氏度之上。有没有额外的裕量。

网友A(2013-12-23):
多少有余量但也不保证的说。其实气温零下15但是可以采取些措施实现控制柜内温度在正常工作范围内的说。

网友B:
气温在零下15度肯定影响电器元件的正常工作

网友C(2014-02-08):
引用 网友B:
气温在零下15度肯定影响电器元件的正常工作

 赞一个。

网友D(2014-05-26):
引用 网友A:
多少有余量但也不保证的说。其实气温零下15但是可以采取...

赞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多少有余量但也不保证的说。其实气温零下15但是可以采取...

使用PLC应尽量满足使用的条件,不满足条件话难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F:
估计难度较高。。。。。。

网友G(2014-06-26):
不可以,不能保证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气温在零下...

网友H:
使用PLC应尽量满足使用的条件,不满足条件话难保证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