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脉冲怎么同时运动

楼主(2013-11-13):
一个伺服先跑一定距离后,然后另外一个再跟上来进行同步运动

应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利用第一个伺服的当前位置以及输出忙信号启动第二个伺服,这个hen很简单的

楼主:
怎么确定第一个已经到位了

网友B:
第一个伺服到位应该有限位开关或者接点的,将这个接点启动第二个伺服

楼主:
如果第一个没有外部接点,内部不能确定吗

网友C:
第二个伺服需要有个加速启动过程吧,然后位置速度同步

网友D:
用第一个的脉冲完成计数信号,启动下一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