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刻输入和输出

楼主(2013-11-13):
怎么用了好像不起作用一样啊

网友A:
什么意思 云里雾里的

楼主:
没有行程限制的高速气缸,要求在中间某个位置感应到开关以后停止输出

网友B:
你怎么用的、你想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C:
你都说了你的气缸是高速的。可能电路刚有信号工作,你的气缸就到位了,你放提前量试试吧。

网友D:
你的气缸动作速度有那么快吗?我记得PLC的扫描时间都很短,你用磁性的气缸检测开关,应该能检测得到啊?

楼主:
就是电路刚反应,就已经冲过了啊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由于汽缸的速度比较高,磁性开关检测到到位的瞬间活塞就已经冲过去了。如果要求定位精度较高,是不是应该考虑用多位汽缸。不知道你选则的是那种电磁阀,有的电磁阀不适合用在有中位停止要求的汽缸控制上。另外还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夹紧汽缸,需要停止时把缸杆夹住。还有这种情况下,plc相当于读入了一个脉冲信号,你需要将这个信号记录下来,否则汽缸一冲过去,这个信号就丢了。

网友:
气缸停到中间不好控制,空气弹性比较大不好控制,最好还是控制气缸行程比较简单!

网友E:
那就是多位汽缸了,不同阀口进气,运动到不同工位。我当时是中途接手的,只能在以前的基础上修补了。后来考虑应该用多工位汽缸

网友F:
立即输出最多只能提前一个扫描周期,要想停止和你的编的程序和硬件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