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K光电开关用法求助

楼主(2013-11-13):
我买了一个GDK-20的光控开关,想要检测是否有物体通过,请问有人用过这个开关吗?知道继电器触点输出的电压吗?

网友A:
直流式
采用直流电压供电的形式,一般大多采用12-24V(10-30V)的直流电压的供电。
交流式
采用交流电压供电,电压范围为90-240V交流电,满足110VAC与220VAC场合的供电

直流交流混合式
直流电压与交流电压都可以直接接入同一个供电回路的形式,直流电压范围12-240V,交流电压范围24-240V,此形式适应性比较灵活,不需要考虑配电的问题.

看你使用的电压等级和输出接点控制方式

网友B:
光电开关,你应该详细的描述下,你买上面的那个说明,是什么形式的光电开关,比如,是漫反射型,还是对射型等等,不然我们也无法知道,一般观点开关都是3-5线制的,看具体型号用途而定,电压种类一般就交流110-220VAC,直流10-36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