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J4不能锁死

楼主(2013-11-13):
三菱J4伺服电机上电 时能ON后 电机锁不死,是否伺服参数没设置好呢?

网友A:
有外力吗?加了减速机没有?电气锁定,是有最大扭矩的,外力高于此,自然锁不住。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响应性没调好

网友B(2014-12-17):
楼主你好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可以探讨下吗?464666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