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 PLC 的 Y15 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2013-11-13):
    今天开始现场测试 海为 PLC ,可是有一个问题却不明白,为什么 Y15 不能输出,换到 别的,如 Y 12 就正常,这是为什么 ?

  如上图, Y 15 输出的条件都满足,可是却为什么没有输出,现场也是没有信号。

王者之师--略懂。略懂。

网友:
不会是双线圈输出吧。。。。水哥应该不会放这错误。坐等解答。。。。+感觉这环境和信捷的好像。。

网友A:
水哥,最好把程序打包上载,这样使用的人都安装了软件,方便查看

图片根本看不清楚呢。

网友B:
楼主Y15在程序中使用几次呢?打开工具—元件使用表看看

网友B:
想了想这个原因有两种:1就是你的当前监视的程序和你PLC里的程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把你要监视的这个程序重新下载到PLC里,然后监视看下。

第二种原因就是之前“王者之师--略懂。略懂。”说的这种多输出的情况。

另外建议下楼主在截图的时候把在线监视的把硬件监视窗口也截图过来看下。

或者直接和海为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C:
和可能你在多个地方使用了Y15,要查找一下看看。若确实只有一个地方得到Y15,那很可能是PLC内程序与电脑内的不一致。或CPU有问题了。复位CPU尝试一下。

网友D:
当前监视的程序和PLC里的程序不一样,这可能性很大,重新下载程序再看看

网友E(2014-10-07):
感谢分享。。。这次改造还不错。

网友E:
和可能你在多个地方使用了Y15,要查找一下看看。若确实只有一个地方得到Y15,那很可能是PLC内程序与电脑内的不一致。或CPU有问题了。复位CPU尝试一下

网友E:
想了想这个原因有两种:1就是你的当前监视的程序和你PLC里的程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把你要监视的这个程序重新下载到PLC里,然后监视看下。

网友E:
第二种原因就是之前“王者之师--略懂。略懂。”说的这种多输出的情况。

另外建议下楼主在截图的时候把在线监视的把硬件监视窗口也截图过来看下。

或者直接和海为技术支持联系!

网友E:
不会是双线圈输出吧。。。。水哥应该不会放这错误

网友E:
最好把程序打包上载,这样使用的人都安装了软件,方便查看

图片根本看不清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

网友G(2015-09-18):
奋力学习啊,太深了......

网友H(2023-06-30):
双线圈输出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