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漏电保护继电器用在那里

楼主(2013-11-13):
       漏电保护继电器适用于交流电压至1140V,频率为50Hz或更高的TN、TT、和IT系统。电流至1500A及以下漏电继电器中性点接地或不接地的电路中。漏电保护继电器可与分励脱扣器或失压脱扣器的断路器、交流接触器、磁力启动器等组成漏电保护装置,作漏电和触电保护之用,可配备蜂鸣器、信号等各种声光器件结合组成漏电报警装置。

       漏电保护继电器体积小,安装使用方便,动作值固定分档可调,动作可靠,连续供电稳定,操作简易。能适应各地用户,可以用来对线路进行接地故障保护,防止由于接地故障电流引起的设备事故或电气火灾,也可用来对人体触电解除提供间接接触保护。

       目前,市面上的低压配电柜厂家很少需要漏电保护继电器,是不是这个保护功能都集成到综合保护测试仪里面去了, 还是没有具体的技术要求呢, 所以将这个功能就省略呢。跪求高手教育。

网友A:
一般用在手动工具的保护上。保护人员在漏电情况下安全。

网友B:
貌似大型的断路器上都自带漏电保护开关的,现在的各种断路器,集成保护做得非常细节的。单独做到电柜旁的都非常少了。。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太了解吧,但是我看公司 配电房子 里的开关好像是不带漏电的保护的断路器吧,只是下极的现场使用的开关才漏电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不太了解吧,但是我看公司 配电房子 里...

哥,我说的是漏电保护继电器的,这个需要和零序电流互感器配套使用的, 而你说的是漏电保护断路器的, 这个两个概念不用的

楼主:
手动工具的, 具体是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在手动工具的保护上。保护人员在漏电情况下安全。

手动工具具体是什么的, 这方面平时接触的还真不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大型的断路器上都自带漏电保护开关的,现在的各种断路...

是呀, 所以想早有接触过这么方面的技术人员沟通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