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pro的地址是由什么决定的,求教!

楼主(2013-11-13):
我知道模块地址是由插槽号决定的,但是我想知道到底是由那部分的硬件决定的,是导轨上的总线模块还是模块之间的连接?谢谢大神了。

网友A:
一般由插槽位置决定。

网友B:
   好像 300 系列的硬件 组态中的地址是可随便设置地址号的吧

网友C:
 你给300组态的时候会安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