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CP1H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11-13):
小弟是菜鸟级别的,想问下一个开关量去控制输出一个CP1H内置模拟量(1~10V)

但是不知道梯形图要如何去写...请大神们帮忙写个讲下如何写

谢谢了!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说来听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说来听听。

需要工艺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说来听听。 需...

 就是控制两扇快速安全门,房内防止加工件然后按下开始门放下,需要有两段速度,前段快速下降碰到第一个限位开关后速度放慢直至到关门位置,工件加工完成后由主控发个信号将门打开快速上行碰到回程的第一个限位开关后放慢速度直至到开门位...开关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梯形图不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么控制,说来听听。

 就是控制两扇快速安全门,房内防止加工件然后按下开始门放下,需要有两段速度,前段快速下降碰到第一个限位开关后速度放慢直至到关门位置,工件加工完成后由主控发个信号将门打开快速上行碰到回程的第一个限位开关后放慢速度直至到开门位...开关量输入模拟量输出,梯形图不会写.....

网友C:
送不同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不同的数值

问题是梯形图不会写

网友D:
你哪里朋友,我可以帮你,我的邮箱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