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变频器维护问题(网友求助)

楼主(2013-11-13):
入冬后,北方这边的天气比较冷,我工厂车间内水汽变的重了很多,变频器在这季总坏。

有没有好点的,开支少点的办法处理处理?

网友A:
看来是电阻变低造成电路损坏,我建议增加进风干燥剂保护,或进风口堵死。

网友B:
变频器本身是发热的,停机的时候--启动加热器啊,变频器柜加上加热器。

网友C:
  变频器不要断电停车就没有这类问题,在我这春季空气潮湿时断电后启动变频器也时常有烧坏变频器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停不断系统电脑

网友D:
这种情况是比较麻烦,你可以直接用密封型系列的变频器啦。

像奥圣电气的防水变频器就可以适用,水汽进不去,自然就不会冷凝出水引发变频器短路了。

还有那种车间内粉尘多的,潮的,都可以用防尘变频器与防潮变频器啦。。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哦。

网友E:
学习中  来挣个积分  想下东西 就是没积分啊